楼主(2010-07-04):
(902 Bytes, 下载次数: 6)
网卡ROM芯片程序 客户送修4块技嘉GA-945PLM-S2主板无复位。
1。经检测主板内存供电过低,测量内存的高低端管无脉宽控制电压。根据经验:在排除高低端管没损坏的情况下,无脉宽控制电压。先检查IC的工作条件,有无满足,在满足的情况下,就是IC损坏。
2。这4块主板有2块是内存供电IC损坏;有2块是1.58V供电管损坏 。修好了,进系统还有2块上不了网,网卡连接一直处于缓定IP状态。
3。只要在系统里识别到网卡,也就说网卡芯片损坏的几率不大。一般网卡缓定不了IP地址,网卡ROM芯片程序混乱的几率较大。将能上网的板子和不能上网的板子的网卡ROM芯片对换一下,结果判定就是网卡ROM芯片程序损坏。
以下附件:好的网卡ROM芯片程序。
芯片

网友(2010-12-07):
你好,那你有没有修过这块板子,CPU的复位都正常,不跑码,可以肯定CPU做事好的。板子各处的供电也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