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4年一遇。1084性能不良,

楼主(2010-07-04):
修了快4年的电脑了,今天第一次遇见1084坏的,罕见
技嘉GA-K8N板子,来的时候不加电,上诊断卡,插上电源线,诊断卡3.3V灯正常亮,但是一按开机键3.3V灯立马变暗,郁闷,摸1084很烫,按下开关后3.3V输出脚只剩下2.多伏。还是南北桥集成的板子,以为桥挂了,
拆掉网卡,不起作用,心想如果是桥挂 的话开机应该没反应啊,3.3V还被拉低,以前遇到的桥坏的1084只是很汤但是电压不会低啊,不对,把他换掉,
奇迹出现,修复,四年一遇,很偶然很惊讶,之前一直没有遇见过坏的,
返修了,哎。说能加电但是不亮,这板子双网卡,有一块网卡轻微短路当时没发现,现在来了摸着狂热,吹掉网卡问题解决,跑3DMARK2001三天稳定,估计是被雷击了,
饼哥说的这个1084不接地,当时可能是网卡短路拉低的,也有可能损坏了,阻止变大,电压变低。为什么拉低还搞不太清楚
电脑

网友:
以前遇到过雷击的板子,有坏1117的。当时也差点误判。

网友:
这种故障,先检查1脚的调整电阻是否不良,如果正常查3脚输入端是否正常,
3脚正常而2脚拉低换掉线性稳压器就行了

网友:
真的很少见啊,一般都会以为有短路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一般会怀疑后级短路。还是得细心`

网友:
像1117 1084 1085 这种稳压管没输出一般都是后面网卡 桥短路引起的。或者两个调整电阻引起

网友:
我修的话·1084 1117的第2脚短路的话·我会直接判断桥··
看来下次也要注意注意了·

网友:
恩,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