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XD CPU供电问题求救

楼主(2010-07-04):
我听说CPU的VID0-VID4是固定了的得嘛 怎么我这个板上什么CPU VID0-4都是高电平  电源芯片不工作   开始以为是免跳线芯片it8266r得问题  去掉后上个排阻  还是一样的  cpu的VID输出难道还需要别的条件吗?都是高 不是吧电源芯片6566关闭了吗   上假负载电压是有1.5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压着桥就跑C1了  桥虚焊    居然没有CPU电压 还蛮智能的

网友:
都是高电平PWM关闭输出
NF4单桥空焊也会引起没有VCORE

网友:
单桥的主板虚焊的比较多,还是考虑是不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开焊了,导致CPU无核心电压现象还是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