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260不触发

楼主(2010-07-04):
V星7260不触发,开机键上有3。3V, 南桥晶振1。32-1。39V,供电也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凤城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短接电源45线,风扇转则是供电电路故障,不转则信号线路故障!

网友:
看一下开IO--到桥的线,还有MS-X芯片

网友:
跑开机电路吧,估计能解决问题,开机针到IO IO 到南桥,南桥到IO.
IO到绿线

网友:
是V星专用的芯片  是ms-几   再电池坐那个小方形的   更换试试

网友:
此板桥爱虚焊...桥正常工作温度相当的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针 上有3V 看一下桥待机有没有   再就是查开关到IO  IO到桥 桥到IO与MS芯片的  再就是IO发去拉低绿线的信号

网友:
这种应该是MS那个芯片去拉低绿线的,测哈MS那个芯片的RSMRST,要为高电平。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2768这里有一个,将就看哈。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由MS-6的第14#PSOUT拉低绿线,前提是13#接到IO发出的PS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待机都很正常,也没有被拉底我也换过IO还是老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这板的图纸 开机时序是  点开关开关给IO 68脚一个开机信号
IO收到后  67脚给桥一个开机信号
桥收到后返回一个SLP_S3信号同时给IO和MS芯片
IO再收到南桥的这个信号之后  再由72脚输出一个拉低绿线的信号给MS  13脚  MS收到之后就会通过14脚去拉低绿线   看一下那一步信号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