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单桥MCP67MV-A2

楼主(2010-07-04):
最近有几台4520AMD单桥的机器,买回来的mcp67mv-a2坐上去后看到内存已经检过   电流跳变到1.6左右回落在1.1左右  但是显示器内外接都没有显示     不知各位有没碰到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桥坐上去绝对没做坏   用的3温区做了好多啦

网友:
换U试一下啊,这个U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同感,换U试下。确实U是好的。

网友:
我记得mcp67mv的是双桥的咯  mcp67m 才是三桥合一的吧..

网友:
MCP67的桥你看看料是不是好的,好容易买到坏料的,翻新的!

网友:
是啊现在好多买的桥都不是很好的

网友:
做着种桥的时候先把板和桥在烤箱里烘烤24小时以上,然后再芯片的核心上面加快云母片,这样成功率就会提高。

网友:
我也做个这个芯片的  也是买的测试的桥  做了核你这个差不多  哎  头大啊

网友(2010-08-11):
这个桥有点难做哦 外显是一定显的 还有你看的电流有可能不是很准确找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这种桥好多新的都是坏的呀
以不好做的呀

网友:
同感。。我买了几片都不能用。还是买了个07年的正好给我碰上可以用了。。不然烧钱烧了都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