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做不进系统故障解决(申请转正)

楼主(2010-07-04):
今接到一款明基A52E的本。故障做不进系统,硬盘能认分区和dos进不去报I/O错误。挂盘也不释放,硬盘新换的三星250G。
维修思路:考虑硬盘是新的因该没问题,之后换了光驱系统盘故障依旧;怀疑南桥问题拆开拿下板子一看南桥是SB460的 ,心情 因为以前修过类似故障的本南桥也是SB460的没有考虑直接换掉南桥更换好后装上机子后还是不行,思路断开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款 机器的参数
如下:
           内存类型  DDR2 533
          最大支持内存  2个内存插槽
          硬盘类型  SATA硬盘
          硬盘参数  5400转
          硬盘容量 80GB
          光驱类型  内置,Combo
          操作系统 Linux
疑点:硬盘,操作系统,然后我找了一个80G的硬盘再次挂盘做系统好了问题解决。
      总结:这款机子不支持大硬盘。疑问:有哪位经历过此故障的帮忙一下到底是机器不支持大硬盘还是我换南桥换好的。

网友:
这类机子应该不存在250G硬盘不认的情景!三星硬盘这种现象很多。。。。。!!!!

网友:
换了南桥有可能不开机哦!460的南桥最好不要轻易换

网友:
我换过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ATI的南桥有那么南做的吗

网友:
这机器可以上大硬盘的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网没有明确说明多大硬盘只是说建议用120G的我用大于120G的硬盘BIOS能认到但是做不了系统

网友:
刚打了明基400 电话 他们工程师说最大也就是120G——160G建议用120G的

网友:
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更换南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