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7-04):
一片翔升945主板,所客户说,经常自检死机,但拿到我这儿时,不跑码,发现775座子针有弯扭,校正后,可开机,但发现这片板时常可以跑,时常不跑码,量CPU座子数据线和地址线,没有问题,对于这种不稳定的板,大家是怎么去查的?

网友:
不是CPU座就是北桥吧。。。

网友:
刮一下BIOS引脚, 测下座子

网友:
八脚的BIOS

网友:
用负载测量正常啊。

网友:
座子有问题,针没有拉正,或者空焊

网友:
北桥  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刀片刮一下座子  先排除座子氧化  再就是刷BIOS
    最好是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的吧··换U座

网友:
用橡皮把U擦一下.用洗板水把坐子洗下.或者用小刀片刮一下.

网友:
对不稳定的板子。我是加焊BGA U座。。才不行加焊南桥。。再不行加焊北桥 再不行就丢了。不修了!(当然排除CPU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