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er WSD81 和 HAKKO 936 标准操作书 电子档下载(不扣分)

楼主(2010-07-04):
直接右键另存为 。

weller WSD81 FTP远程下载地址
HAKKO 936 FTP远程下载

网友:
看不懂外文,要是翻译过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显显示实际最高温度。按“上”或“下”键,数显切换到“设置”温度。设定温度点可以通过多次按动“上”“下”改变或者不断按住“上”“下”键达到需求值。
按住按钮将马上改变设定点温度。数显自动“读取”温度,按住约2秒后释放“上”或“下”键。

设置休眠 STANDARD “SETBACK”
焊台在20分钟没有使用就会进入“休眠”,温度会自动降低至间待机温度为150°,烙铁到了“休眠”模式,连续三次休眠作用( 150℃),约1小时(60分钟) 在这个时候,“自动关机”功能将被激活,烙铁手柄和主控电源将自动切断。
怎么作用“休眠”功能:当开关在“ON”的时候,再按住“上”按钮直到“ON”出现在显示屏上。
同样操作,再次按住“上”切换焊台此功能, “OFF”将出现在显示器。
此机可能无法识别的“负载效应“或”温差“,需要更频繁的擦拭了潮湿的小海绵,方便使用。

乱写一通,有错希望提示。

网友:
再次请教老四兄,今天刚收到在网上淘了个WSD81,上电后一直显示390度,手柄可以加热,就是不能调整温度,不是按键的问题,按一次闪烁8次后,始终显示390度,请指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锁定按钮没有插入“钥匙”
看我发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关于“lock”的。
所以你调温没法改变。

网友:
老兄好!我今天请教同事把您发的资料翻译了一下,资料里面说只能用手操器进行修改!再次请教!您上面说的你的锁定按钮没有插入“钥匙”,这个钥匙可以自制吗?能不能不用手操器解除温度锁定功能!

网友:
这个在国外某网站找到。
Technical Data Sheet (732.56KB) EN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316776.pdf

网友:
威乐80的使用,小四绝对是行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硬"钥匙",针对于之前的一个版本“”WS81,没有数显的那个型号,插入钥匙,就可以调整温度。
2,软钥匙,针对于你用的那个“WSD81”,那个钥匙是Weller焊台的编程器---WCB1/2。
你的前面面板应该没有钥匙插孔,下面的那个ESD插孔是接地而用。如cqcdp 兄弟说的,刷一下主芯片程序吧。

网友:
谢谢树叉版主和老四兄,我在淘宝拍下了编程器,看来也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为了烙铁解锁而买编程器?你可以求助一下论坛那位朋友帮你弄一下。

网友:
谢谢老四兄,我已经拍下了!权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