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啦 刺啦 响,电源板

楼主(2010-07-04):
acer 液晶。来的时候就是灯闪,按开关无效,心中有数。拆开之后发现有3个电容爆了,换上之后一位会好,但故障依旧。电容都换过之后,依旧。无语。
测电压5V,12V都挺稳定的。后来仔细一听电源板刺啦刺啦想。不知道是哪,不敢离太近,怕炸了。 就是不知道哪响,都代换过还是一样。灯还是闪。
求助
求助
ACER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源板存在过载、虚焊、漏电现象,重点朝这方向来检查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响的地方有大电容。整流桥,两个224的电容。变压器。就在这些附近吧 、 我都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水是你换的电容V数和 U是水是小了啊????

网友:
没有啊,我都是原值代换的

网友:
大电容 高压板

网友:
电压稳定,灯闪?你说的是背光灯还是电源灯,如果是电源灯,检查300V滤波,如果是背光灯,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高压板的推动管测下有没坏

网友:
感觉还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应该还是负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