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7-04):
最近修了一个acer得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没有找到原装的找了个通用版,结果出现一道一道的,不知道是通用版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很是郁闷
显示器
ACER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用棉签擦擦屏线接口

网友:
擦过了,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你用手压压屏接口试试看看是不是虚汗了或者程序刷的不对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先排除一下 通用版跟所刷程序

网友:
我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从新刷下吧

网友:
我用的是免刷程序的那种板子,大家都用过没有

网友:
那应该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你要不在试试别的或者换条频线试试。

网友:
原版屏线插上是白屏,刚开始干,手上就一种屏线试了好几根,都一样,我自己估计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是手上没有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