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2液晶电源IC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接修一台长城m172的液晶,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后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有两处烧黑了,电源芯片IC103炸碎了,看不到型号,只能看到是ICE的芯片。现在想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能不能用ICE 2AS01这个型号,麻烦修过的高手告知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高。可能也不能用吧

网友:
看一下那个电路和2AS01的电路是不是一样的?名脚的定义 是不是一样

网友:
照个相发上来看看。最好是方法是在网上找一样板然后问卖家是用什么芯片的他不会说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