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845gl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7-04):
联想的845GL主板,用假负载测试,电压,cpu复位都正常,但是放上cpu 赛扬2.66后就没有复位了,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跑00。复位针有电压,跑线进了w83627hf-aw的io的30针,电压和复位排针的电压一样都是3.29v,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可能上不了这个板子吧

网友:
还真上不了这个板子,刚才查了一下啊,这板子只能上前端总线400的cpu,赛扬2.66 是533的。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