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不触发,但,

楼主(2010-07-04):
   待机正常 ,之前IO坏了换后,还是不触发,但突然发现,用黑表笔点下BIOS第2脚就加电了加电后电流上到1A , 量 各电压都出来了,bios无虚焊 bios 2脚直接通io  打阻止也直接通,为正常,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开关不触发而黑表笔点下bios 2脚就可以加电 ,开关到io也正常导通  ,  加电还是无现。  请各位大侠赐教了 !!

网友:
黑表笔是怎么点的 是红表笔接地吗 用的是什么档位 电压还是电阻

网友:
仔细看了 下  问题很奇怪。。。  {单独只拿黑表笔点就可以加电 ,红的不行 ,列子不行(表开着和关着),(阻止挡和电压档)},都是这样 。很奇怪头大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先刷BIOS,再查待机电压,再查开机信号

网友:
从你所说,这个机子的BIOS应该是参与触发的,那问题还应该在IO和南桥,南桥的面大一些,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南桥晶振的一脚,再按开机键看还能开机吗?如果能开,则是南桥问题,如果不能开则在IO上。

网友:
    可我黑表笔点BIOS第2脚就自动加点了 ,,昏红表笔都不行。。

网友:
   不行今天把BIOS  刷了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