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改电源板求救…………

楼主(2010-07-04):
今天接了一台飞利浦显示器不通电打开里面电源部分的东西基本上都烧炸了,想改个电源板,但是不知道输出电压是哪个脚 求救……,电源板是明基代工的 型号是BENQ 4H03e02.a02。

网友:
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网友:
我认为电源还是修上好,比换个电源方便一些,电源坏了也就那几个元件,,,

网友:
修是好啊!可就是没有那么配件,有谁知道那么料板卖。

网友(点评):
上掏宝要什么有什么,这么方便,我也支持二楼板上修,虽然难度大一点,不过不只赚到钱,也学到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维修要降低成本,维修成本太高话,就失去了维修的意义。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吧,也不算贵的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驱动版坏了

要高压板吗,50元卖你,  我给他找了个通用的

网友:
7楼的你真会做生意,电源高压一体板才28块钱一块~~如果坏的太多就直接换块一体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那有飞利浦190EW8 电源板、? 你是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