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故障

楼主(2010-07-04):
今天接了一台旭日125开机电流跑到1.2A左右,感觉应该能亮
更换内存也不亮,拆机摸南桥很热.于是就更换了南桥,结果还是很热
刷了BIOS也不行.现在没招了.盼那个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LZ说的太简单了,你把电流跳变过程说下,联想机看电流跳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插个跑马卡看看,劝你先回复下原来的BIOS,你真的很草率。

网友:
旭日125支持跑马的啊  用跑马看看

网友:
FF有复位什么也不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还是你南桥没做好。

网友:
换块板吧,taobao上好多。这样修太累了。

网友(2010-08-25):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子现象和你的一样 写了BIOS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修了几天啊最后换南桥好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是不跑U还是不过显卡啊?再明确一点!

网友:
有时1。8V没有出来南桥也会烫,先量一下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再打波看一下到底走到哪一步了,

网友:
估计你是南桥没做 好————重做下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啊

网友:
电流怎么变的呀

网友:
做北桥试下,CPU供电芯片也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