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主板开机可以跑到24,但没有显示

楼主(2010-07-04):
接了一片ASUS  P5VD1-X开机后可以跑到24,供电都正常.可是还是没有显示,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忙...这板不带集显

网友:
是PCI-E接口的显卡吧,主要查接口时钟和供电电路。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刷blos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还没有过显卡   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 把数据线的值

网友:
没供电时钟复位应该有报警吧  主要检查下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