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能引起蓝屏吗?

楼主(2010-07-04):
客户送修一片IBM主板,主板型号应该是P48P6603,标在保护显卡的AGP槽上,故障现象是死机,进PE系统就蓝屏,GHOST安装就死机,进CMOS和DOS系统就不会死机,请问如何维修???
造型如图!

网友:
PCI槽下面的是型号,你说的不是
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PC槽下面没有标型号,最下面白色的标签上写有FRU PN 02R4637应该是型号了,在全新安装蓝屏时有提示什么样BIOS,和ACPI等单词,不知道是不是说BIOS不支持此功能,还是怎么样...

网友:
哦,对了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内存供电是由一个7581-ADJD0集成块把3.3V转换过去的,转换出的电压在2.49V到2.5V跳变,我想这是不是个问题呢???

网友:
你描述的感觉是BIOS 的设置问题,曾经有台服务器我装系统装了5天,就是装系统蓝屏,也提示什么ACPI在BIOS里找到这个选项,调着试,估计能起点作用

网友:
楼主没换个内存试试吗???

网友:
会的,BIOS对CPU支持不好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有波动肯定是不正常的  先把内存供电部分滤波电容换掉看看先

网友:
电容从外观上看是很正常,把滤波电容取下来也是一样2.49V到2.5V在变,我怀疑是那个转换电压的稳压管问题,但没有那管子换!

网友:
内存供电有跳动,那内存工作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会出现蓝屏现像的。先把这个故障修好

网友:
看来你的主板需要先修好内存供电部分才能进一步修

网友:
2.49-2.5V也算是跳变?

网友:
全新安装时提示的蓝屏信息如下: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art your computer.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follow these steps: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 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for an updated BIOS. 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d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s not ACPI compliant,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ing text mode setup.to do this ,simply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ed - 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0x000000A5(0x00000001,0x81721EA0,0x00000000,0x00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应该是bios的问题  根据提示调调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践证实是BIOS问题,按照英文的提示,在安装是按F7键先关闭ACPI功能,在安装时一直不停的按F7,没想到居然成功的安装上去了,用了一个多小时都正常,但没有这个功能也很麻烦啊,关机的时候就会提示说“您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再就是给客户他也不会这样装的,就是Ghost过去安装的,请问大家有何良策???

网友:
请问谁有此板的BIOS程序,请提供给我!!!多谢!!

网友:
网上找的相关内容::

    新购电脑,使用4天时间,期间一直未关机。突然在使用中蓝屏,提示建议重新启动。重启后在winxp进度条时再次蓝屏,提示BIOS有问题。

*** STOP: 0x000000A5 (0x00010003 , 0x85E37CD0 , 0X0000000B , 0x85E885E4)
The ACPI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compliant with the ACPI specification.please read the README.TXT for possible workarounds you can also contact your system's mamufacturer for an update BIOS,or vis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to see if a new BIOS is aviailable.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please comtact your system vendor 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for an updated BIOS 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d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s not ACPI compliant,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ring text mode setup.to do this,simple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ed.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c0b7f601008s27.html) - 系统统蓝屏并提示BIOS ACPI有问题,代码:0x000000A5_月生禾刀_新浪博客
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000/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使用ghost恢复系统仍然蓝屏,在bios中将acpi选项关闭,系统则不断重启。
因已经使用了4天时间,排除主板bios不支持acpi的可能性,开机蓝屏大多数情况,
1、要么是主板坏了,
2、要么是内存有问题。
于是更换一条新的ddr2(533)512M内存,问题解决。连续开机,使用正常。

网友:
那尝试刷心BIOS噢。 说不定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太多了,BIOS设置,或者BIOS资料本身,内存供电不稳,系统管理总线
SB之类

网友:
算了吧.....1  你内存供电不算是跳变..只是你的万用表问题....
                2  你那句英文是说..叫你把 BIOS 的 ACPI支持选项..打开...因为你的BIOS 是低于1999年份或者等同于1999年的...
                3 请用 直接安装的系统..不要使用GHOST..因为就算我自己店铺的封装GHOST..系统正常使用也只能是 %90左右成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我应该如何打开BIOS支持ACPI的功能呢,在BIOS设置里没找到,可以打开和关闭的选项,只有S1和S3选项,还有就是一个设置中断号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升级BIOS了

网友:
按這 英文提示來看 是BIOS 問題。 升級 一下BIOS 試試看!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解决办法:如果没有相应的bios升级,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2K或xp时,当出现“Press F6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RAID driver”提示时,按下F7键,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而安装“Standard PC HAL”. (這是DAIDU 找到的相關答案)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我遇到 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有的是恢复bios就好了,有的就算你刷新bios也没有用。绝大多数是主板本身的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遇到那样的机就进bios关了acpi装系统让客户拿回去用了。只是关机时出现你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的提示,要手动关机。

网友:
这主板是因为你安装驱动是少装了一个

网友:
三板斧,内存供电,适当的调高一点,刷BIOS,后面就是南桥了

网友:
刷个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如硬盘无坏道  刷BIOS

网友:
很抱歉,主板找不到相应的BIOS,因为各位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我只好还给客户了!没看到这主板真正的故障真可惜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看看进PE还死不死机,

网友:
那种BIOS不好找呀 没有地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