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用电流法修复SOYO主板

楼主(2010-07-04):
二手主板是别的维修店修过的(说更换过CPU供电场管)~拿过来的人说北桥坏了,问能不能修好,我说先看看吧~

故障现象:触发后不上电
维修过程:
  观看外观没有明显掉件和损坏的地方,发现CPU场管都动过.其他的地方没有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照不上电来修,检查待机、跳冒、32.768、都正常,RSMRST先不管,测量I/O8712的75PIN有没有跳变,测量正常跳变,在测量72pin也跳变正常,这是SB应该执高SLP_S3#信号,测量71pin没有高电平,用小刀片和烙铁加热71脚轻轻的就翘起来了,在通电上电了,我想是IO内部损坏把71脚拉低了,更换一个新的IO后通电正常上电

      对了前面忘了说我修不上电的主板一般先不插小4口的电源线,这时我插上4口电源线时上电电源保护了 ,心想CPU部分有短路,测量原来是Vcore和12V之间相互短路了,这些场管别人都干了,在线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只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晕都是好的啊 ~在焊回去,心想不会要我拆电容吧,这时抬头一看灵感来了, 前面不是有维修笔记本的电源吗?用电流烧啊,说干就干,接上稳压电源把电压跳到最低,在慢慢调高电压,当电压调到5v左右时,电流到了3.6A左右,

这时用手摸摸她,左摸摸,右摸摸,很快就发现了她,藏的如此隐蔽的地方,(不要想歪了啊~)

心想刚才测量是好的啊,很诧异!~!@#%,不管她,换新的,在看电流表,很正常。

恢复烧电路的飞线,上假负载,测量Vcore电压1.23V正常。

上U正常跑码,cpu电压稳定在1.44v。

为了安全起见我这些场管全换新的09N03,再看这些换下的场管中有一个是坏的,万用表测量不出来,我收藏~

此版修复。

总结:对于短路的维修用电流烧很快能发现故障部位,这个场管在断电时测量是好的,工作时就击穿了,这时用电阻测量很容易误判,上次就用这种方法修复个一个短路故障的主板。其实在笔记本维修用电流烧很是常用的手法,在主板维修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预告:还有一个经典的实例,没时间写太累了,写了这么多没人捧场我也没有动力了~

网友:
晕~图片怎么显示不了啊~睡觉了,晚上在搞

网友:
很不错,我也常用烧法修主板短路现象,有个问题,就是容易击穿CPU座里面的保护二极管。。。一般是直接拆掉,

网友:
对台式机主板真的很少用这招,以后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把你的图片能重新发下吗,尤其是电流法烧件的部分,图片无法显示哦

网友:
支持 能把下一个实修分享一下吗 很期待呀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新颖啊  以后我也这样试一试啊

网友:
支持,小彭你把稳压电源的5V接到什么地方了,是接到VCORE吗,这样不会烧北桥吗/

网友:
对了前面忘了说我修不上电的主板一般先不插小4口的电源线,这时我插上4口电源线时上电电源保护了 ,心想CPU部分有短路,测量原来是Vcore和12V之间相互短路了,这些场管别人都干了,在线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只好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晕都是好的啊
======================================
前后矛盾

另,71脚引起不上电的,我持怀疑态度。除非此脚对地短路了。
一般IO的SLP_S3#不短路就不要随便挑起!

网友:
电击确实可以,但不建议用。

一共才4相,4个场管而已~一个个拆,看拆到谁不保护。就是它了。很快的

网友:
我解释一下,我表达上可能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测量12V和Vcore
是通的,但是查不出是那个元件短路,那个场管断电下测量是好的,最后只能用电流法来找出真凶~

网友(点评):
12v与VCORE只有4个场管连接。。。。怎么会找不出来。。

网友:
主板好拆又好装,还要注意的是,短路一定要测G极压降,有偏低很多的要换电源IC。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把好的经验多发点给大家分享呀,另外我想请问楼主,你说你用电流烧电路,你的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接到哪上面了呀,给个图呀,或者告诉我接到什么上面,才开始烧电路的,难道是接到CPU的12V四脚供电上????

我也想知道怎么烧

网友:
彭总这招不错,以后有机会也用用,图片处理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电击确实可以,但不建议用。

一共才4相,4个场管而已~一个个拆,看拆到谁不保护。就是它了。很快的
引用 网友B:

是三相吧?饼哥
上管中一个坏了,拆了那一个也不保护吗?

网友:
呵呵·
lz~~你是把5v电压接在那个位置啊?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
写的很不错··
  ··图文并茂··但是lz 的手很白··像女孩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121213e12e4124r1324r23

网友:
接小四口上吗?大家都说下啊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上个直流电源接小四口的连接图给我们新手看看,是不是一个接12V的脚,一个接地线?直流电源表就调节好电压就行了吗?电流不用调吗?

网友(2010-08-03):
不错呀!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下查不出毛病!明天试试!

网友(2010-10-10):
烧的线是接在12V电感的地方吗???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的思路也变得更开阔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