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开机LOGO画面时掉电。

楼主(2010-07-04):
如题,这个机器我找到的图纸是海尔W66的,是集成显卡的。此机接电源自动开机,在出现海尔LOGO画面时掉电,掉电后的待机为0.02,按开机键不能开机。待机有3.3V和5V电压。开关上有18.5V和3.3V电压(此开关为6脚开关。实物上中间两脚为开机指示灯)。而PWR_PWRSW#始终为低电压(0V)。此信号经过1k电阻到PC87541的第2脚。想问一下高手,PWR_PWRSW电压待机时应该是3.3V还是0V。有修此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二。

已经修复。开关是在一个单独的小板上的,换一个后OK,我对比一了,大体数据如下:图中的PWR_PWRSWVCC2原来是3.3V这个好板是0V,而PWR_PWRSW#待机时我量了一下是0.3V,开关按钮上无3.3V,只有19V,开机时EC的2脚有高低高跳变,PWR_PWRSWVCC2开机瞬间有3.3V。原来的开关板进水严重,所以就直接换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PWR_PWRSW是待机就有的3.3v看看3.3al有没有吧!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当然应该是高电平 不然 ec如何识别啊

网友:
楼住看一看EC是什么型号 我遇到过高电平信号开机的 神州机器阿

网友:
3.3V        图上也直标标的PWM3.3在那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PWR_PWRSW#低电平有效,待机时肯定是高电平。如待机高于0.02安。那就是某一路电压输出保护自锁了,需要拔电源才能从新加电

网友:
现在好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我已经修改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