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管发烫,但能正常点亮,就是会经常重新起动

楼主(2010-07-04):
杂牌845板子,故障是经常重起,测板上电压都正常,后来摸主板上芯片和各供电管,发现给AGP显卡供电的管很烫其他的不会,这个管型号是06N03我找了个09N03的代换还是一样会发烫,也还会重起,不知道从哪里测起,望高手指教......
芯片
显卡

网友:
测量输入和控制电压分别多少V

网友:
重启不 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吧,你换显卡试了吗,问问题时最好说详细点,这样别人才能更准确的判断。有的杂牌显卡供电管温度高正常,出厂就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