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0-07-04):
  今天接了一台DV9000的机器,不显示。但外接显示,它是NV6150的北桥,于是加焊北桥,故障不变,加焊不行,就重新植球。还是老现象,考虑显卡可能坏了,换了一个北桥,居然还是老现象,这下闹了,考虑是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换屏不行,量屏线有三根不通,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应该不是每一根都通吧?还有红绿蓝信号线到屏接口只有0.6V电压,这个正常吗?接下来怎么弄,真的没招了。

屏线问题。好了。

网友:
步骤错了,一开始就应试先打阻值的,就是打屏线的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外接显示基本上就是lvds线路问题 一般是屏线和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有吗

网友:
外接可以,屏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