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根256 内存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0-07-04):
请朋友们给我指点下 是哪里坏了

网友:
背面第五片虚了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是背面的.这显示正反第五个都有问题呢

网友:
确实是背面的第5颗坏了,这个是512的啊

网友:
512的咋说是256的呢?所以。。。。。。

网友:
误会了 我是用一条好的256 带一条坏的
那应该是 坏条的第五颗芯片不好了 是吗

网友:
还有就是芯片虚了或是坏了 在这种测试页面上有区别吗   会不会显示不一样的

网友:
你们怎么运气这么好啊,我这坏的条子怎么死活带不起来呢~~~

网友:
第5块芯片的左边引脚虚焊了。。。加焊左边引脚。

网友:
早上 加焊了下第5颗芯片 内存已修复 谢谢楼上所有的朋友

网友:
不知道就学 网络是个好东西 想学的人不怕找不到学习资料  检测内存的软件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接触的 花了我半天时间  我把它制作成软盘了
有学习的动力 做事情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网友:
为什么知道是虚焊呢?难道像这种只报一个地址错的归为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