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7-04):
我一块V星主板、、、开始时无复位、、、我给换了一个478座子、、、就正常了、、但是过了半小时后现象就和开始一样了、、、请高手指点哈、、

网友:
没复位怎么换座地呀,先查各个供电时钟正常没。

网友:
V星478主板座子坏,有通病(技嘉的更厉害),看下是 不是座子没做好,要是各点电压正常的 话在加焊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座子没有焊好  重新加焊一下 或者先用灯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