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 256M显卡花屏

楼主(2010-07-04):
这个显卡是双面的,正面四片,反面四片,检测了一下,说是A48不好,哪位大哥告诉我是哪片显存不好呀,是正面A区下的,还是反面A区下的
谢谢,我想问一下,不是说短接12脚,就可以测脚位,可我一短接,就进不去DOS了,
哪位大哥和我说一下呀
谢谢呀
显卡

网友:
基地里的大神们呢,怎么都不在线呀,谁出来冒个泡和我说下呀

网友:
背面A通道的下面那一颗

网友:
A通道知道在哪吧?显卡GPU右边的就是A

网友:
一般都是短 5 6脚或最后两个脚

网友:
谢谢,我试试,再来和大神们说

网友:
补了一下,全屏都花了,进不去DOS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看我焊的也还可以呀,难道还能是烙铁温度调高了,我好像调到将近400度,会不会是一接触芯片就烧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试呀?有说话的工夫都整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