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不出核心电压,VID 不全 如何排查?

楼主(2010-07-04):
我测得
VID5  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1V      1V    1V    1V    0V    1V

换了个一模一样的CPU
测得
VID5  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1V      1V    1V    1V    0V    0V

显然都没有表上的组合,不出核心电压,VID 要如何排查维修?    各位老师请指教下万分感谢~

VID 去处也就这几个地方了 没找到其他的地方了,带* 的电阻 都是 留空的

其他的电压 条件都出来了  此芯片启动信号应该是 ECpad 吧 都有3.3v 了 VCC ,pwrgd , CLK_EN# ,V5_1  全都有

没核心电压 CPU 还会 微微发热 , CPu 换过 一样,  北桥比较热 , 电流跑在 0.40- 0.50左右 停下   南北桥外围电压都有

网友:
量VID上面的几个电压值,找出表中的组合,或换个电源IC或CPU试试

网友:
IC 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你那种组合是有的可以出来一组1。1V的电压你测下工作条件

网友:
看组合图他可以发出2的6次方这么多组合

网友:
  cpu座可能有虚焊 加焊试试

网友:
压下座子看看???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不支持这个U

网友:
笔记本CPU的电压是随工作情况变化的,光看VID似乎用处不大。

网友:
我能不能 把VID 5  接地拉低,组合成
VID5  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0V      1V    1V    1V    0V    0V

来获得 1.26V 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不支持这个U
引用 网友A:

原装板子的CPU 就是  RH80536 370  1.5m/1m/400 的CPU  ,换了一个编号一样的CPU ,VID 有些不一样 但是仍然不出 core 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会一样的要不他们就不用做那些VID组合了他们做了就表示他们会根据那个表里面的来设计

网友:
cpu 没有核心电压  pwrgd怎么会有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如果正常 看看boost的二极管 电容   后面的电感 滤波电容 反馈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测过了,16pin  IMVP_OK 即 PWRGD 确实有3.3V, 是不是 CORE 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张老的回复,  能否帮我分析下原因呢? 或者CORE CPU 工作条件 还有哪些?

网友:
唉,,, 几天了,这板仍在那还没修好...

网友:
检测CPU供电IC VID线到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虚焊, 每根都通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