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个电源

楼主(2010-07-04):
今天修一个电源,有输出电压,上机就是点不亮,测试卡显示NO CPU 。拆开电源一看是人家修过的,主电源的两个滤波电容一大一小,
小的电容是换的,已经鼓起来而且漏液了,
大的是原机的,
        这个电源维修很简单就是换了两个一样参数的电容就好了。
        像这样一大一小的两个电容串联,小容量的电容承受的电压比较高,所以爆了,引起主电源工作参数变化,虽然电压输出正常,但是纹波干扰很大,无法让电脑主板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故障在诊断卡上看,一般都会体现不复位,测量PG(灰色)信号电压不正常。
换这个电容时要同时测量和它并联的均压电阻。

网友:
这种故障诊断卡看确实是复位灯常亮(无复位),还有一个是没有时钟,PG信号倒是没有去测量。

网友:
今天还碰到一个!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开机一下就停!原来是电源5VSB只有4。2V拆开一看两个1000UF10V电容漏了!换了正常了

网友:
这都是那二个电容坏造成的基本原因

网友:
同时换电容和均压电阻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二楼说的很全面了

爱问 -20 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总结"===灌水 ...

网友:
2楼说的非常有道理,电压有波纹会引起主板常复位或不复位

网友:
那两个大电容很重要。尽量换成容量一样大的。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
不知道这种杂牌电源楼主修复后收多少钱?
二手市场这种电源20元钱大把的...

网友:
均压电阻一定要换

网友:
上个维修的人乱搞,原值470UF的电容给代换成330UF,肯定不行的。

怎么说得原值代换,更不要说,代换最好是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最烦那种前面的人乱修,而且又是杂牌不好找资料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也比较杂

网友:
一看图就知道是劣质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源还修啊,没什么价值了,修了也用不久,水货电源

网友:
哪个这么有技术两个电容参数不一样也换上?

网友:
这两个电容,要参数一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