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坏了,会烧电源吗?

楼主(2010-07-04):
各位好.小弟今天碰上难题..有些不解.向各位求救,,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破旧机器.本来我不想帮他搞,但他一再要求,但我们做这行的,
也就不管他机器好差,,就给他搞吧,,先问清楚他是什么情况,,他说机器是从黑网吧买来的..原因是主板坏了.所以又向那黑网吧去要了块主板
过来..我把线都接好后.发现机器能开,但没显示,可是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这机器自动断电,我再按开机,CPU风扇只转一下,就马上又断电.
再接下来.闻到里面有股子焦味..但一直看不出在那,,就跟他说这主板还是不行,没办法.这人马上把这板子拆下来拿回,,很快又换了块过来.但我接上后.发现电源不通电了.我晕.刚还好好的.就跟他说电源也坏了..他说没事,电源坏了,就到我这拿个.也行.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备用的旧电源插上试吧.机器能动.但问题又,回到刚开始那里,开机不到一分钟.自动断电.再开就开不起来.要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断电,实在没招我就把所有线都拔了.包括键盘鼠标.还有显卡.都拿了,插上诊断卡,可以正常启动.这样一来
那我就一个个往上插键盘.鼠标.直到插显卡时,问题出来了,现在可以断定是显卡出问题了.就跟他说,显卡坏了..客户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多试试
.我就真的再试呗,把显卡拿下擦拭金手指.怕接触不良引起.可是没效果.开机试到第4次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又闻到焦味了..但怎么看也没见那里有异样,,第5次的时候,电脑没反应了.这时再测电源,完了.电源不通电了.而且很烫..我想肯定是烧了.
       但有个问题我想不通..难道.显卡坏了,会把电源弄烧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用手摸过显卡,基本是没有发热..而我把别的显卡换上去再试.
虽能开机,但也不能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
这还真不好说  你得显卡带辅助供电插头么

网友:
如果是电源部分损坏,烧哪里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的内部的 5V.12V的电源电容鼓包了,容易烧东西。好点的板子烧IO,不好的板子就烧显卡我就碰到几块,有 捷波,昂达的,还有华硕的华硕的就烧IO 。你换一块就烧一块,AMD的U

网友:
破电源,没保护电路。好电源不会烧的。

网友:
-12V短路一定会烧掉你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保护电路设计得不好 短路会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