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B4故障

楼主(2010-07-04):
飞利浦170B4对比度和亮度-1不可调,黑屏,刷过24C16了,无效,向高手请教

网友:
亮度-1,负的值还真没遇到过。
有没有考虑一下面板的控制按钮,换了试试,还有OSD有没有上锁。

网友:
应该是OSD被锁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 问题 按键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刷好吧!

网友:
OSD菜单全正常 按键进退上下调其他功能都正常 就是亮度和对比度不可调 24C16刷过N次 晕啊 有朋友遇过指教下

网友:
为何不换驱动板,呵呵,是不是这种机型不好找

网友:
很想找出故障所在 不希望换板 因为机子是自己的

网友:
我想也是按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