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0-07-04):
主板的供电全都正常,可以复位,但是就是不跑码?主要的要查那里,修到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不知道去查那里。没有示波器很纠结

网友:
时钟,总线,BIOS都得测

网友:
最好还是测一下SMBUS   和LPC总线的电压和对地值

网友:
PCI有复位,Cpu不一定有复位!今天白忙了,把一915主板不跑码做了南桥,结果还是不跑码,最后换上假负载才发现,原来CPU没复位!北桥供电正常,没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维修思路是  先用清空CMOS 后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仔细看一下主板上下两面有没有断线
刷BIOS  换IO
再就是打南北桥线的值  PCI线的值  BIOS线的值

网友:
是呀
我感沉不跑码是最不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