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很经典的通病 型号980B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是一会可以开机一会不行。试机果真如客户所说。2话不说拆机。.....
  情况变了,有时候开电源等就不亮了,但是屏幕是亮的《正常显示》。不到5s就不亮,在过2s又亮了。始终电源灯不亮。
测量开关键上又3.3V的供电,按开关键又3.3-0.3.3v的跳变。可以判断开关正常。 晕了。

  但是偶尔发现我当我一只手摸菜单板,一手摸屏的时候开机正常.关机也正常。但是只要一只手松开,故障就又出现。屏跟着电源灯一亮一灭的。我判断为接地不良。

  为了确认我的想法我把屏与外壳分离了。看到菜单板的底线。根本就没有接地,直接是螺丝拧在B壳的塑料上的。  直接把菜单板与屏接了一个底线。屡试铝爽。
  到此修复。完工。    本人第一次遇到 地线不良引起不开机的故障。  经典哦

  由于客户急 就没有来到急  拍照谅解

网友:
你说的底线是按键板的回路吗?

网友:
HKC 这个型号肯定都一样的。  简单的说就  接地处理的不好

网友:
接地不良不会有这种事情啊,况且HKC的开关线里面本来就有地线的,地线又接到了驱动板上了。怎么说接地不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一步分析就是屏接口地线不良。  在维修期间曾经出现花屏的现象

网友:
修了一台应该还不是通病吧··
不过惠科显示器真的不咋滴··
个人意见··

网友:
hkc电源部分坏的多,高压其次,按键也爱坏

网友(2012-07-27):
接地不良啊  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