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图 解题!

楼主(2010-07-04):
计算VOUT两端的电压 和 电容的波形?
2个都加了一个
二极管
第一个加了 二极管后 电压的正弦波就只有 +220的 没有-220的应该
那还是交流啊 电容应该不会储能吧啊?
第二个图相反,没有+电压
求高手指点 VOUT 两端的电压 和电容的波形
window

网友:
楼主学过基本的电子知识吗?这就是个最基本的整流滤波电路而已,交变直

网友:
都是半波整流 如果象你那样说 还是交流 就短路了 电容通交隔直

网友:
典型的半波整流电流 上面一个就是正电压 下面一个是负电压

网友:
这是半波整流电路啊,上面的产生+电压,下面的是负电压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自已去翻初中的书吧。。。

网友(2010-08-10):
第一个正向导通,滤掉反向电流,把原图X轴以下部分去掉。第二个相反,滤掉正向电压,把X轴以上部分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话说 我还不知道 啥叫整流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自已去翻初中的书吧”,在我上学的那些年代这些东西是高中物理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