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7 V2温度高死机

楼主(2010-07-04):
我有一块V星945gcm7 V2的开机进系统用半个钟这样会死机、、用手摸CPU旁边那些三级管和线圈很烫手、、、请问一下主板有没有控制温度的芯片、

网友:
好像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给北桥加个风扇,吹上,能好点,

网友:
换电源IC  我试过能好的

网友:
换电源IC。如果怕麻烦可以先刷资料试试。换IC不行就不用修了只有报废

网友:
差不多40度的天气,散热不良能不死机?

网友:
应该是电压IC问题、、电压IC输出不够12V只有10点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