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电源烧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楼主(2010-07-04):
北京产新实电源 打开看到 与开关管相连的三极管K946断掉2个腿 与光耦 和两个小线包相连的色环电阻烧黑了4个 与其并联的二极管也击穿...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像这种 色环电阻已看不清颜色 如何更换 烧了这么多其他的地方会不会也有问题   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上的原件 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烧成这样子,保险丝爆了没有?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严重的短路故障了。

网友:
保险没有断   是变压器后级连的两个小线包 线路上的  反馈电路上的 电路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