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主板各个引脚定义 给那些学主板看看

楼主(2010-07-04):
SD内存条金手指引脚功能定义

  SD内存插槽测试点:1个供电、4个时钟、6个信号测试点
  VCC供电测试点,正常电压3.3V,由场管或橙色线提供
  CLK0、CLK1、CLK2、CLK3:时钟测试点,频率66/100/133MHZ,电压1.1V-1.6V,由北桥或时钟芯片提供
  6个信号测试点: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DDR内存条金手指引脚功能定义

  DDR内存插槽测试点:2个供电、6个时钟、6个信号测试点
  VCC=2.5V,1.25V供电测试点
  CLK0、CLK1、CLK2、CLK3、CLK4、CLK5:时钟测试点,频率266/333/400MHZ,电压1.1V-1.6V,如果主板有两块时钟芯片,内存时钟由靠近内存的时钟芯片提供;如果只有一个时钟芯片,内存的时钟由北桥提供
  6个信号测试点: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D58、D56、D18等:是数据线,对地打阻值正常值300-800
APG引脚定义:
说明:上图所示为AGP槽的总线及重要测试点,其中8个信号测试点和PCI是一样的。
  图中测试点的电压:12V由黄线提供,5.0V由红线提供,3.3V由橙线提供

RST
复位测试点,正常电压3.3V~0V

CLK
时钟测试点,正常电压1.1V~1.6V,66MHZ,P3主板多由北桥提供,P4主板大多由时钟芯片提供

VCC
表示直流电

VDDQ
电压识别脚,不同规格的AGP槽,VDDQ电压也不一样,2X显卡3.3V,4X显卡4.5V,8X显卡0.8V。
PCI引脚定义及测试点:
说明:上图中深色显示的表格为PCI槽的关键测试点,包括4个供电、1个时钟、1个复位、8个信号测试点
  +12V、-12V、+3.3V、+5V:是四个供电测试点
  RESET#:是复位测试点,正常电压3.3V~0V,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正常工作,370主板大多由南桥提供,478主板大多由南桥通过门电路提供。
  CLK是时候测试点,频率为33MHZ,正常电压1.1V~1.6V,由时钟芯片提供。
  8个信号测试点:
  FRAME#:帧周期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C/BE#(0)、C/BE#(1)、C/BE(2)、C/BE(3),是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ATX电源:
  对地打阻值,370主板上值在300左右为正常,如果在100以下说明有轻微短路。478主板值相对较低,但不可能低到20以下。只要无数值说明短路。
  通过测量电压、对地阻值,与正常主板比较,可找到故障部位,来判断某些大型集成芯片或电路中的某个回路是否存在亚重短路、断路
二、短路检修
  1、橙3.3V线短路
  要检查的元件有:时钟芯片、南北桥、I/O、特殊元器件,滤波巾片电容
  2、红5V线短路
  要检查的元件有:场管、电源管理芯片、I/O、特殊元件、串口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滤波电解电容
  3、黄12V线短路
  要检查元件有:场管、电源管理芯片、特殊元件、串口芯片、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2015-09-09):
内存槽的条件有了,在多少脚测有的话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