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不触发

楼主(2010-07-04):
IBMT41待机电流0.07安,3.3伏5伏正常,开机按钮上有3.2伏电压,开机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板子有轻微短路,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开机芯片或南桥吧,下个点图查一下信号吧

网友:
你这么提问的话应该是没有人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H8是否发出有效的-PWRSW_H8信号南桥

网友:
待机有点高了、
请查一下H8

网友:
查查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看南桥接收到H8发的PWR没

网友:
查下1R8M起来吗
如果没起来
南桥坏的 可能很大啊

网友:
如果没有明显短路的话是找不到短路的故障点的。还是从H8到南桥的PWR到南桥的信号吧。如果有再查南桥到H8的信号

网友:
这样的问题条件很难回答

网友:
我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开机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