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T51 裸板触发后电流0。8左右

楼主(2010-07-04):
最近修了一批板子 TCL-T51 有个普遍现象 触发后到0.8左右升不上去了
示波器
显示有些挡内存 有些貌似跑不完U 和不读内存之间 不是很确定 想问下各位经验人士 这板子北桥容易空 还是南桥容易空 除了显卡之外还有其它什么通病易坏的地方吗 请教中
显卡
通病

网友:
楼住版号是什么阿 没有接触过这个机器阿

网友:
能开机,电流上到0.8这么应该不是南桥,你把内存不上看电流是否有变化。看电流像是北桥显卡或内存,看不上内存电流变化来断定一下

网友:
电流到了0.8 我想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完吧

网友:
O.8A,有没有芯片发烫呀,没有的话上个主板测试卡看跑不跑数

网友:
此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虚.

网友:
跑到0。8应该是显卡哪里问题了啊!

网友:
这个破板子 显卡做的好烂的啊

网友:
那板子太差劲了!做哈显卡试哈!是不是像挡内存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