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HPC 纯显 蓝屏

楼主(2010-07-04):
接上信号线,显示器莫全蓝~~~不知所谓,请指导~
最好说明的有针对性,且简明些,复杂很了的东西说了我也懂不起,请理解
显示器

网友:
不像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全蓝的时候能看得清或看得到图像吗?
测量一下蓝色的阴极电压或电阻。

网友:
能看到信号吗,,,就是说有图像吗

网友:
至少两种可能,一种是信号问题,另一种是蓝枪碰极

网友:
能看到图像吗?测下G R B 三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