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1.552是否为CPU供电模块出现故障?

楼主(2010-07-04):
(无正文)

网友:
478跟754CPU 1.5V供电 不高呀,蓝屏换个内存试试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造成蓝屏故障的原因很多,但和电压没什么关系。

网友:
你通过替换法先确定是否为主板故障,正如楼上所说,造成蓝屏的情况很多,系统问题也会造成蓝屏

网友:
就是啊,电压正常啊

网友:
我拆下主板检查了CPU和北桥部分以及CPU供电模块温度都异常!而且非常烫手,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出是北桥坏了或者是供电模块的效应帖片出问题!另外南桥部分并没有温度过高的现象!各焊接点都没有虚焊的现象!电容也没有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