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478CPU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7-04):
今天接了一片拓嘉478CPU的主板,一开始跑码C5不过内存.擦过了还是不行.就换自己的内存可以了.有显示了..试了很多次.以为正常了...装上机再用我的内存试.又跑C5了.拆下来清洗内存槽还是不行....电压全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了...请各们大哥帮忙了

网友:
电压偏差大不大?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北桥 U座。

网友:
曾经也修过这样的故障,我的主板是因为内存槽91、92脚相连的三极管坏掉了一个,造成跑不完内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应该是北桥,

网友:
多半是NB了,安装时一震动就不行了 需要加焊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再就是用灯座看一下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