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进水,开机电流0.4A

楼主(2010-07-04):
联想E42L客户说机器进水,就立即拆机。
发现在触摸板处有连线突起,应该是保护漆没有涂好,水进入pcb后吧线路腐蚀掉了。
刮开保护漆后发现线路铜线断开,用飞线连接。
清理主板进水部部分后开机,发现电流到0.4A,cpu无供电。发现vron信号正常,但max8770的25脚没有+5vs。

看图后发现原来是有5Valways产生的。量u1的G级发现,开不开机均没有电压。量Q3的限流电阻R14一端电压为3V左右跳动。量Q3的GS之间短路,换掉后U1的4脚还是没有电。量susp开机后有正常调变,而且确认Q3和U1是好的。量R14电阻变成无穷大。正好3V后期的R738也在一起,顺便量了下居然也变无穷大了。分别找了个33k和47k的电阻代换掉。

再查+Vbs由+VBSP转换过来应该是19v而这里只有3v左右显然不对。查图纸得出这机器的spok由3 5V供电ic的pg提供,而这机器待机就应该有3V和5V。所以只要3 5v供电产生,spok就应该是5V(VL上拉)。所以PQ8就应该导通把pr48的1端拉至地,由电阻分压可以得出pq7的g极电压为3.42V导通后把B+变换陈+VBPS。如果3 5V没有出来的话PQ8截至,而由pr47和pr48行成的串联电阻没有回路。故pq7的g极为19V,pq7截止,起到保护作用。量pq7的g极和s极短路,找同类型的管子更换后+VBPS正常出来。
      开机后发现说有电压正常出来。上u和内存,上电后发现电流轻快的跳动两次后,外接点亮。

网友(点评):
楼主讲的真细

网友:
弱弱的问下  电阻无穷大  你是拆下来量的 还是在上面量的啊!!!!用二极管档吗?

网友:
电阻肯定用电阻档撒,是因为腐蚀了接触不了或损坏。

网友:
呵呵呵  这问题 今天又修过一块  也是VSB电压开路  我上次把这故障归结为通病“仁宝进水之后的怪病!!” !!  貌似还是有点正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说,还要看哪里进的水那,我有台hp的机器,进水了,用户也没说啥时候进的水,让我开机测试了下,开机自动断电,我拆开一看里面还全是水,结果把水清理干净,烘干后直接就点亮了。。。

网友(2012-04-06):
实际维修的时候 可能采用的手段 要比这个要快点,电路分析细致但麻烦,两次强拉效果应该快点。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