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78gt/128m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0-07-04):
   客户送修的一块昂达,  A78GT /128M   主板,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不运行任何软件的话,可以开机三十分钟以上不会自动重启,  但一运行3Dmark  01    不到三分钟就会重启,  当然有时又会久一点,  呵呵,
   重装过几次系统, 换过U,  换过内存,  换过电源,  加焊过NB,换过bios  固件刷bios,   (原因,原来的bios  固件校验时会出错,)
    百度上有人说内存不稳定造成,此板内存IC  83321G,  测内存的电压,1.8V为1.9V,于是改线路,把1.9V改成为1.8V,  没有效果,
    题外:(今天修一块V星, 945的板, 不定时重启, 论坛上有篇文章说是8802IC的EN    脚电压不稳造成, 经换EN脚的上拉电阻修好了,)
    于是再参考此例,  查isl6323  crz  的EN  脚,  电压为1.95V  , 好象比习惯中的EN  电压1.2V   要高好多,   于是再改线路中的上拉电阻, 把电压   改成1.19V   , 哎,
   还是不行啊,
    再说一下初接手时各路电压 ,  待机,3.3V  , NB 集显,1.14V  内存,1.95V(后改为1.8V),  CPU供电,1.43V    重启测CPU电压会从1.43V  跳至1.02V    ,然后又升至1.35,1.40,1.43,  ,再自动重启时又是这样,
      在XP系统中用鲁大师监控温度正常, CPU   ,35度,    系统温度32度,
     有心的朋友帮我看看我还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 , 回个贴说说,    百度上搜索这块板有好多人说会不定时重启的,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我觉得是先用示波器观察重启的时候看电压的变化,如CPU,内存,南北桥,VTT  等~   观察完主供电后再观察EN,PG等的点吧。。。再浪费时间就扔掉

网友:
看情况,好像是 通病!到这地步,应该没修的 必要了,换吧!

网友:
跟三D死机应该是散热问题,桥发热量太大加风扇

网友:
刷新的BIOS可以好。维修站给我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加强北桥散热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植桥  加装风扇散热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了  现在天热 单桥温度高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鲁大师监测的温度来说,  温度应该是正常的,  手摸北桥也不是很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换bios  固件刷过bios  了,  应该是最新的bios  了,

网友:
是不是桥有虚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跟三D时主板全速运行温度比正常使用高好多

网友:
这两天仍在纠结中,   上午把I/O  换了,  ,不服气,  把SB   也回焊了,  考虑到NB  散热接触不好,  给它加了铜片了,  并且CPU的风扇也有风对着它吹的,  手摸温度不是很高, ,

打CPU  供电波形,   三相均正常,  只有电感为2R2  的一相没有工作,    查6323的PDF  ,此时应为工作在PVI    code  ,    2R2  电感的一相是受北桥控制的,  ,PVI   模式下此相关闭,
    实在是没有什么方法了,

网友:
扣上风扇的时候看下板子有没变形,之前有接到过扣上风扇整个板弯掉了,

网友:
        谢楼上的回复, 这个板没什么变形, ,当然 , 电源是换个好多个了的,  CPU   连同风扇,都换过, 北桥刚刚了铜片散热,

网友:
最白痴的想法,把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呵呵  同意楼上说的     也可以去试试啊

网友:
再用RST软件检测一下内存吧。

网友:
期待看是什么问题,  要是我就不纠结了,先叫客户换块板,然后板留着以后在慢慢研究,把客户先搞定才是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  是个办法,,  等下就去试试看,  在此回楼下的,  板是同行的,  他们不急的, ,现在也算是拿来慢慢研究吧,  ,当然,内存我就不想用RST  测了, 已经换过很多根了, ,,,昨晚有拆开U座清洗了, 嗯 , 还是不怎么样,   就是可以用的时间长一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   有查过, 在自动重启过程中, CPU  的供电会有跳变,  就是原贴上面说的情况, 后来测NB   集显的电压发现也有轻微跳变,  最初上手时, 该电压为1.14V   ,后换了个88321G,量其电压为1.16V, ,以为是电压  还是太低,  改了下电路,   现在这个电压 是1.20V  了, 但这里好像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