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co c1 00 c1 60 怎么修啊

楼主(2010-07-04):
一块845PES3的板上内存的话就c0 c1 00 c1 60 不上内存就跑c0 c1 00 c1 ff这是主板的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是循环跑,还是不循环跑的?

网友:
不循环跑码,

网友:
内存没插好,慢慢插,仔细点!

网友: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故障吧,内存是新的,重新插了好多次都没的用,换槽也没的用!!

网友:
换 好的 内存 和 CPU 试试,不能解决的话,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用镊子刮下金手指

网友:
基本是时钟问题!过了C1就供电正常了吧!只是某组时钟没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我想知道,检查的步骤,请大侠指教、11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12楼 涵山的回复,内存工作条件测试步骤已经说的很全了。

问一下,回复的你都看吗?

网友:
你先测个电压 发上来看看

网友: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11v  第七脚主供电2.21v  91  92 总线时钟3.36V  184脚电压2.21v

网友:
这一组内存电压正常吗,是不是偏小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要说的!基本上涵山师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楼主照做去量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电压我都测出来了,大家帮着看正常不,,,,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11v  第七脚主供电2.21v  91  92 总线时钟3.36V  184脚电压2.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