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问题

楼主(2010-07-04):
电源灰色线跑去哪的呀,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cpu座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吗。怎么测北桥的好坏。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ATXPG只连到R47上面,如果测的 是CPU的数据线那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很多板没有用到灰线发出PG  你这个板也是一样  只是用了一个电阻接5V上拉  CPU座对地短路  你是测的什么对地短路  如果是数据线那么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测的是cpu供电的大电感啊,场管是好的。北桥热的很。测南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都是短路的,是不是两个桥都烧了呀?哪位师父能给一份图纸啊

网友:
电感对地一般是下管击穿,换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