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可以解密吗

楼主(2010-07-04):
今天遇到一个sony本本
预装的win7系统
要我解密
搞半天
没搞定
以前用SAM文件是可以的啊
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的那个SAM文件是旗舰版的
她的电脑是装的家庭版的
是不是两个的文件不一样呢

网友:
http://bbs.windows7en.com/thread-61566-1-1.html

你去这个网站去看下吧`希望可以帮 到你`

网友:
  win7的sam文件 貌似不能解的

网友:
WIN7,和VISTA好像是都解不了吧,哪位高手会解的。让大家都学习下也好

网友:
用XP的盘可以解的,,我上次就解过,可以的。。。

网友:
為什麼要解作業系統密碼? 重裝不就好了

网友:
还没解过  期待中

网友:
win 7和vista的系统密码都是一样的解法,都是可以解的

网友:
去百度下查一下,必须用WIN 7的安装盘来解

网友:
可以解的!WIN7的密码用普通的光盘是解不了,它会提示SAM文件分析出错

用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人的系统有重要的软件之类的
再说解密和重装都一个价
你说那个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解的
只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