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 VER:1.0主板跑D5不显

楼主(2010-07-04):
MS-7260 VER:1.0主板跑D5不显 偶尔能显示 ,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加焊过CPU座和北桥 无果,怎么修?

网友:
刷过BIOS 无效

网友:
插槽也要注意,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清理过插槽,板也很干净,应该排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单桥的板吧? 先换U试一下  不行的话用手压桥看下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