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维修思路求

楼主(2010-07-04):
长城电源   保险丝烧了  在上个 250V 5AT 的保险丝 又烧了 有个师傅来了它测了两个场管
说坏了 叫我拆了 焊上 保险丝 没烧了 但还是 风扇还是不转 测量电源 个电压 只有绿色有电压
其他3.3 12  5V 完全没有

型号 :ATX-350P4
大概200W 250W 那两款 还有3个长城电源还未修好。。

网友:
这个题目比较大,不起振,保护,有零件开路,短路都会没输出。

网友:
紫线有电压吗?遇到电源短路,应把辅助电源先修好,然后再修主开关电源,494的8,11脚电压 是多少,12脚电压 多少,14脚有5伏吗,以及4脚电压为多少,这些你都测了吗?

网友:
对照楼上说的,把这几个电压先测一下

网友:
有元件短路了,测测吧

网友:
绿线都有电压了,紫线也会有了电压。直接短接494的第4脚有没有输出

网友:
绿线有 3.6V  灰色线 没电压
as339p-e1保护芯片 as339p-e1 (604j89) 芯片第4脚有 1.3V  还有个 AZ7500BP-E1(604J76)

网友:
严重同意3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