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今天朋友送来一块V星P31的主板。开机不亮,测了下不跑代码,CPU无供电,换掉电源管理电压正常,但问题又出来了,CPU供电部分的电感和电容温度异常的高。把场管和电容都换掉问题依旧,现在主板能点亮,就是电感和电容的温度特别高,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是电压输出值高了,看是不是电源管理电压芯片有问题还是旁边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输出不平衡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能用就ok了

网友:
一般是正常的, 像我们修到很多ASUS的低端版  很多 CPU核心供电部分 背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当然不是说烧坏了,是温度过高 板都变颜色了

也修过把温度降下来的, 就是换CPU供电处的所有MOS  和 电解的滤波电容    。 就把温度降下来了    、

网友:
呵呵 能用就OK了 很多是板子本身问题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加个散热片

网友:
華碩的低端板 元件溫度都高,這好幾台這樣 我都沒管它,一直在使用。

网友:
这个是输出不稳定造成的吧!把上下管和电容全换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