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神舟笔记本都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04):
    机器硬盘是串口的,光驱是IDE口,接上硬盘卡住在BIOS界面要很久才能过去,然后提示没有操作系统。进BIOS能检测到硬盘(换好硬盘一样),不能用光驱和U盘引导。取掉硬盘自检就很快,光驱和U盘都能引导进PE。这三个机器都是打雷后就出现的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南桥呢

网友:
在台式机上确认一下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我这也遇到过是神舟的F420S就是那种故障,南桥做过了,硬盘是好的,怀疑是BIOS问题可是客户着急拿走了,没试出到底是哪的问题,还有海尔的和方正的也有和这个本子板型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样的,楼主要是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换硬盘一样?是什么南桥呀,

网友:
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先接口后南桥,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
先刷BIOS,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器

网友:
北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 你们可以试一试

网友:
顶起,关注楼主的结果

网友:
是不是和网卡有联系啊?开机网卡灯正常不?

网友:
单接硬盘是好的。网卡芯片摸了温度好像正常,从接口到网卡这一路好像没什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