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问题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04):
请问二代码表不跑码怎么解决呢,我看原来有人可以引线让它跑码

网友:
  接线也不一定能跑码 有的接线可以跑 可以按照说明书上的介绍接线 lpc数据线4根 电源 地 frame clk rst 一般是九根线

网友:
诊断卡所需要的LPC总线所包含的信号名称有:
LAD0、LAD1、LAD2、LAD3、LFRAME#、PLTRST#、PCLK_LPC_DEBUG以及+3VRUN、GND电源共计9个引脚。稍作一下变通,只要该诊断卡能够正确接收主板以上9针信号,它就能够正常的跑码了。

网友:
飞线可以的 飞吧

网友:
很少用检测卡,通常都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