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的NEC 660 暗屏维修

楼主(2010-07-04):
客户拿过来一台NEC 660的机器,没大问题,就是开机暗屏。

想来这事好办,拆开屏壳,先用自己的高压条点一下灯管,OK,没有问题,灯管是亮的。

量原装的高压条,未量到3V的开启信号,也不想,估摸着不是屏线就是主板上的事,也不管了,把原装的高压剪掉一关,留下指示灯,从保险处引5V供电出来,再把地线引出来,接到通用5V高压条的+5V和GND上,再把高压条上的ON跟+5V连起来。

开机先是白屏,然后看到NEC字样,再然后,屏又暗掉了。

心想,不对啊,难道高压条有问题?继续换了一根高压条,还是一样的状况。这下子头就大了,高压条全是新的,不应该有问题啊,硬着头皮又换了一根,还是一样。

暗屏量+5V都有啊,难道灯管?也没有多想,再换一根灯管,谁知道还是一样的状况。

用测试的高压,直接点屏,放10分钟也不见暗屏。

开始怀疑高压条了,这次新购的高压条还没有在别的机器上用过,仔细观察高压条,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即高压输出部分没有电容,看了一下新购的5根5V高压条,全一样,就从废的高压条上拆下一只电容给焊上,再试机,不暗屏了。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买的高压板全部是坏的? 真是无奇不有啊